Siemens软件
WinCC组态?

楼主(2007-05-26):
刚接触WinCC,现在有一管道的水流方向得由其他3个二进制量来决定,应该怎么做?
想学WinCC的脚本函数,不知从那下手,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07-07-30):
先简化出逻辑图,然后在S7编制程序,生成一输出逻辑;用此逻辑输出控制水流方向。

网友B:
脚本有全局脚本和动作脚本,先做简单的动作脚本,慢慢来。
可以先找本有关西门子编程的书看看,上边一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