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原因会引起机床尺寸误差?

楼主(2007-05-27):
这几天机床一直出现尺寸误差.
但在白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不出现误差现象.而到晚上尺寸就产生误差,误差在50丝左右.
且只是一把外圆刀出现误差,其他的尺寸正常
推测:1.是否由于电柜温度过高引起的系统故障?
     2.是否由于参数给人误改而引起的人为事故?(注:晚上刚开始做时尺寸修改正常)

谢谢指教~~~!!

网友A:
“是否由于电柜温度过高引起的系统故障?”
如果是系统故障,原则上是会有报警的。可以问一下,电柜里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B:
50丝,是显得大了些!感觉未必是温度影响,因为影响不至于那么大。如果只是“一把外圆”刀有问题,不知加工中是否还使用其它的外圆刀?查查刀具预调值是否正确,加工量设定是否准确。
另,不知用的谁的系统?

楼主:
还用了一把外圆刀,但并没出现误差问题.
而且晚上系统刚开始运行时并没出现误差问题.
用的是FANUC-OI MATE-TC系统,大连的.
问下刀具预调值是什么概念???
是不是就是尺寸修改??
且这个并不是新产品已加工一段时间.

网友B:
“还用了一把外圆刀,但并没出现误差问题.”“晚上系统刚开始运行时并没出现误差问题.”———难道是刀具磨损?不大可能!建议调换一下刀位试试。

所谓刀具预调值,就是在自动对刀仪上实测并记录刀具尺寸,并联机修改机床内的刀具参数。如果是手工对刀,没有意义。

网友C(2007-11-16):
斑竹说的就是刀补值了.对,最有可能的就是这把刀刀补值不对.刀补分磨耗和几何2种.重新对刀看下.
最好说明下是X轴还是Z轴有偏差?每次偏差方向一致吗?是正还是负偏差?

网友D:
1.补偿有没有问题
2.200%的速度走一下轴,看有没有异常声音
3.参数设置问题
4.实在不行,重新导入参数

网友E:
国产机床10丝还可以理解,50丝大了,刀架锁紧是不是好?

网友F:
1.是否由于电柜温度过高引起的系统故障?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
2.是否由于参数给人误改而引起的人为事故?(注:晚上刚开始做时尺寸修改正常)
也许可能

网友G:
被人改动了循环自动刀补参数,只有车床使用。程序运行后自动补偿。有的系统是针对每把刀的单个补偿。看一下是不是有规律。很有规律,就要注意一下了,小人也!

网友B:
又冒出“小人”的话题了,存在这种小人问题的企业,迟早会被小人文化搞垮,所以不如在其垮掉之前另谋高就吧。

网友H:
这个问题我遇到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既然是固定而且是可以重现的故障,则要求操作人员重现故障才予以处理,或保留现场,若两者都不提供的话,对不起,我不承认问题的存在,或是说我找不到设备的问题。 但是要注意的是,是否有干扰,可能每天晚上到固定才时间开某以设备造成干扰

网友H:
发错了没法删除

网友B:
可以自己登录用户后台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