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RSLINX 不认识ENBT 卡

楼主(2007-05-27):
在rslink里配置了rs232和以太网,rs232能顺利识别出来 ,但是以太网能显示ENBT的IP地址,但打着?号,说是“unrecognized device 1756 ENBT/A”计算机能PING通PLC,注册了相应版本的EDS 还不行,求高手指教.
我用的是WINDOWS XP SP2, RSLINX 2.5

网友A:
 可能还是rslink的版本问题

网友B:
老系统里有一块ENBT,后来在rslink里也添加不上ENBT,只好在5000里配置,配好也能用了,但是rslink里一直还是打着?号

网友C:
需要用RETWORK重新配置网络,对整个网络进行重新规划.技术支持是说不用的建议还是重新配置网络,也就是RETWORK运行一下啊

网友D:
我用的是WINDOWS XP SP2, RSLINX 2.42没问题.

网友E:
IP地址没有刷进CPU,我刚调试回来,遇到同样的问题,用15版本的LOGIX5000无法刷新IP,就算刷进去了,ENBT的指示灯也不正常,ESLINK无法连接到ENBT,最后找了个13版本的软件,很容易就将IP刷进去RSLINK也很快找到组态的卡件了

网友F:
我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记得当时是导入了相匹配的EDS文件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EDS文件不匹配或是RSLinx版本太底了.你可以将Ethernet卡拆下与别的比较一下或许catalog有不同引起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H:
真是版本的问题吗?楼主怎么回事?解决了吗

网友I(2007-07-17):
我也遇到过相关问题并不是版本的问题,而是授权不支持,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程序,虽然能用,但是高级一些的语言都用不了,比st文本就不能用

网友J:
The version of RSlinx is too old,pls change if by the new one.

网友K:
是不是真的是版本的问题呢???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呢??

网友L:
还是直接打热线问问AB的技术支持好了

网友M:
你的EDS文件有问题,你可以重新将EDS文件导入一次,然后重新启动一次计算机,看看。也许就好了

网友G:
简单,到AB的网站下载最新的EDS文件,导入Rslinx就行了

网友N:
不用做任何设置,直接在LINX里把ENBT的网络删除在重新读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