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器的点火控制

楼主(2007-05-27):
我们用的是天然气加温控制,燃烧器在点火时,总是不易点着火。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

网友A:
may be the temperature of nature gas is too low or spark time is too short.

网友B(2007-08-02):
我一直搞燃烧控制,国内外的用过很多,heleisuzhou@126.com

网友C(2007-10-02):
 天津有一家很专业的公司搞的不错!你们上去试一试!www.shelly.com.cn

网友D:
调整电极距离试试

网友E:
点火电极有没有脏
还有1楼说的天然气温度低,点火时间短
四楼的电极距离

网友F:
点火时的风量是不是太大?

网友G:
1、点火过程分引燃火点火过程与主火点火过程;
2、搂主的问题是指那个点火过程?
3、大家说的好像都是引燃火的点火问题!

网友H(2011-12-24):
点火电极看看打火是否好,如不好要清洁,看看其他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