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消除电机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7-05-27):
我们用交流伺服做转动控制,电机轴通过皮带轮传动。设置好参数后,无论是空载还是带负载的情况下,静止是都会有抖动。尝试换高精度的编码器,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帮助。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刚性,可惜我又不会调,动手能力太差劲了啊

网友B:
不是编码器精度的问题,皮带传动弹性大,刚度低,估计伺服参数与传动系统实际工况不匹配,建议重调参数。

网友C:
改链条传动试看。
 我也不懂,瞎说的

楼主:
我们调了很多组参数,不管是调低还是调高,静止时的抖动都是差不多的。电机与负载的惯量比大概在2-4倍。现在就是怀疑是皮带的挠性造成的。

网友B:
这么看不是惯量匹配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就在皮带的弹性上,只是本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实际经验,先适当张劲皮带试试?
另外,伺服工作在什么模式下?

网友D:
请问阁下选用什么品牌伺服,请先将伺服速度环增益调低后即可解决抖动问题

楼主:
我们试了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控制,抖动一样是存在的。
目前是用coply驱动松下200w电机,当负载小的时候,调节速度环增益的确有助于消除抖动,当换上较大负载时,即使把它放到1,抖动依然明显。

楼主:
我们打算先换个皮带试试。有结果了再上来汇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抖动脉冲总朝一个方向偏移,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B:
“抖动脉冲总朝一个方向偏移”———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下? 难道是系统的双向特性不同,或者电气系统有干扰?

楼主:
是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网友B:
速度模式! 那么系统的双向特性不一致,或者电气系统有干扰都可能导致“朝一个方向偏移”,再查查原因。

网友D:
建议有空请再确认一下接线是否有错,尤其编码器线有没有反,按你所说速度位置环都调低静止还抖动不会是皮带轮问题。
你讲的换高分辨率编码器怎么回事?没用松下的编码器?

网友E:
检查接地!!!!

网友E:
电机和驱动器必须一点接地,未接地或接地不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当换上较大负载时,即使把它放到1,抖动依然明显。
增益放到1,积分是多少,责骂小的增益,如果有积分,技术是正常的系统也会抖的。

“就是抖动脉冲总朝一个方向偏移”
一定是编码器信号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