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备用设备转换

楼主(2007-05-27):
我们用一台变频器控制风机,一组线到现场然后装一只双头闸刀在两台风机间转换,问题是现在的闸刀质量太次了,光掉坏了,换着很麻烦,100的当60用还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用接触器?

楼主:
自己顶
难道都没备用设备吗?

网友A:
用接触器

网友B:
我们的实践操作上用接触器切换。但是有一个不好的问题。如果是变频器跳闸,就会影响风机了。所以我建议,用市频和变频两组电源,也用接触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