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SM磁通控制环和ACIM磁通控制环的区别

楼主(2007-05-27):
各位老师:
能解释一下PMSM磁通控制环和ACIM磁通控制环的区别吗,其中PI调节器的反馈量是通过电流反馈模型计算出来,但这个输入参考给定值怎么来呢,是0? 两种不同电机的磁通参考给定值分别原则和依据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建议参考有关专业书籍或TI、MOTO等公司的DSP在PMSM或ACIM方面的应用参考手册。

楼主:
速度PI输出量经过重新定标后直接作为Q轴PI输入这样可以吗,另外请教各位采用PWM和频率和电机大小的经验关系函数??

网友A:
不行! PWM频率和电机大小没有必然联系,更多的受限于功率元件。

楼主:
TO:波恩老师:
1.能否简单提示一下不行的原因.非常感谢!
2.我认为理论上PWM频率和电机大小没有必然联系,但PWM采用多少K,是一个经验数据,考虑到噪声,CPU能力,所有开关器件的指标,系统的应用对象(包括电机和应用场合).
解释如下:
1.考虑到噪声:略.
2.考虑CPU能力:一个完成的循环周期是一个或者两个PWM周期,这样PWM频率就决定整个电流环和FOC的极限时间?
3.考虑所有开关器件的指标:略.
4.考虑系统的应用对象(包括电机和应用场合):一般高速电机的电感比较小,这样PWM频率是决定系统对周围斩波的影响和电机效率?
我是一个新手,以上是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依据,望各位高手能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1.不行的原因:Q轴PI输入应该是速度环输出与Q轴电流反馈分量的差值。
2.上述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