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故障

楼主(2007-05-27):
请教电磁调速电机运行时发出呜呜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搞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B:
电机轴承可能有问题

楼主:
有时叫有时又不会叫的,轴承我也拆下来看过,用手拨动很顺的,也没间隙,好象电磁声又好象振动棒的声音,介于二者声音的中间

网友C:
  可以检查一下磁极铁芯是否有松动的情况.

网友D:
先看看有异响的时候电机电流如何,转速表是否稳定,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建议调换励磁线圈的直流极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E:
看看电流
在就是你安装的平面
还有的就是负载问题

网友F:
是不是什么地方摩擦响

楼主:
我仔细看过,没有摩擦,负载也不是,很轻的

网友G:
呵呵,低速吧.伴有发热吗

网友H:
        判断清电机的问题,还是励磁的故障

网友I:
先关掉励磁,看电机正常否.如电机没问题再开励磁,一步一步查嘛.

楼主:
电机没问题,电磁表关了不会响的,有时调在中间响,有时高低速都响,有的时候又不响,响起来烦死人的声音很大

网友J:
查一下电磁调速电路吧.

网友G:
起子..接触细听下,伴发热异常的话应是机械问题

网友K(2009-03-19):
我到碰到一个辣手的问题,打开控制电源,主电机转速正常,但打开电磁调速表,指示灯亮,转速表不上,电磁离合器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有那个主电机一直空转根本带动不了负载。很烦的……

网友L:
这就没有励磁电流了   你查查线路

网友K:
对:行云168 关于

这就没有励磁电流了   你查查线路

内容的回复:用万能表量了F1(3)和F2(4)发现是无穷大,经过修理,正常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