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KN2907A 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7-05-27):
请问谁知道KN2907A 是什么管子
可以用什么S8550 是否可以代替

网友A:
KN2907A好象是最大600mA电流,PNP型管子。用8550代替应该问题不大。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B:
这里怎么找不到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啊.我想找 0.1---99.9秒电压220V,控制电流在15A的时间继电器,高手请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