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负载连接为什么漏电保护器频繁动作

楼主(2007-05-27):
家里漏电保护器跳了,我把它推上去,可是过几分钟又跳了,可有时候过一两天才跳。今天,漏电保护器又跳了,我把与漏电保护器相连的所有空开全部断开,实际上已经没有负载了,可是为什么漏电保护器还是推不上去呢?

网友A:
可是过几分钟又跳了,可有时候过一两天才跳。
你家确实存在漏电!

网友B:
换一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C:
保护器坏或性能不良

楼主:
回复:你家确实存在漏电!
现在线路都是在墙体里面的,有什么方法查呢?

楼主:
保护器等都是新的,会不会是户内零线断了呢?或是进户零线断了?

网友A:
1、漏电保护器是好的,房内确实存在漏电;
2、你室内敷线是暗敷的还是明敷的?
3、低位有没有插座?有无沾水?
4、发生跳闸是天气有阴雨吗?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家里除了厨房和卫生间外可能都不会有水;室内线是暗敷的;发生跳闸时间不一定是阴天--好像都不是阴天--记不清楚了。另外,我给你的网易邮箱发了封信,清看一下(比较冒昧)。谢谢。

网友D:
漏电保护器质量不好.

网友E:
打开漏电短路器接线盒,将负载一路一路接线去掉,合闸试,确定某路故障,处理即可。卫生间可能性大!!

网友A:
“我给你的网易邮箱发了封信,清看一下(比较冒昧)”
已回电!!!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呵呵,我看到了,给你回了,谢谢。想问一下,无负载连接为什么漏电保护器频繁动作。如果进户零线接触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按理说不会,可是如果是户内某回路缺零线不至于所有空开断开还不能把漏电保护器推上去啊,难道几个回路公用一条零线?如果是漏电,会导致零线上的熔断器烧断吗(空开是后来换的)?

楼主:
回复:gkong
谢谢。可是无论哪一路推上去都跳闸,咋办?

网友F:
我碰到过几次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E:
1换漏电保护器坏了,2查进线漏电,电表到漏电保护器进线换线!!

楼主:
“查进线漏电”
我认为进户线漏电不会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啊?

网友A:
1、你从漏电保护器的输出端子,将相线、零线N分别断开,看看漏电在哪根线上?
2、你从漏电保护器的输出端子,将相线、零线N全断开,确定漏电保护器好坏?

楼主:
回复:刘志斌先生
漏电保护器好的情况下,只接零线或只接相线,若漏电的话也会跳闸是吗?为什么?还有,我认为进户线漏电不会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啊?谢谢。

网友A:
“只接零线或只接相线,若漏电的话也会跳闸是吗?”
是的!

网友A:
“我认为进户线漏电不会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啊?”
1、漏电保护器出线端以后的线路,漏电保护!
2、漏电保护器进线端以前的线路,漏电不保护!

网友G:
1.漏电开关潮湿。
2.漏电开关坏了

网友H:
漏电开关坏

楼主:
后面准备先换个漏电保护器,若问题依旧,则排查是否有零线漏电。

网友I:
就是零线漏电,我单位办公楼就是这样.承包商安装的,害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