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DVP-60ES与两台东元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05-27):
PLC控制两台变频器+二只油缸工作,两台不同时工作即始终只有一个变频器跟油缸压工作,两台变频器工作时间均可以设定,油缸工作时间也要能设盯

网友A:
怎么不用台达的变频器呢?
台达变频器和PLC 通讯很简单的,我们有与VFD-M,S,A,B,V系列的通讯例子.
广州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ww.gzeasycom.com
总机:020-38473560

楼主:
因为库存只有东元的

网友B:
那要看东元变频支持哪种协议,如果其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可以直接使用MODBUS指令,如果不支持,则使用RS指令即可

楼主:
哪个大侠帮着编下谢谢了东元支持RS485通讯

网友C:
资料库里有我发的例程,是通讯东元的,你搜下"ES24".

楼主:
我刚学的,里面那些内容看不懂,lcx426大哥就帮帮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