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辐射对电阻信号记录仪的干扰

楼主(2007-05-27):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所用的ER记录仪(用Pt100铂电阻测温度)示值突然变低超过20摄氏度,现查明因附近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在工作,对仪表产生干扰。请问除改变变频器位置或改变仪表位置以外还有哪些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是变频的高次谐波干扰,加装滤波器可以解决。我们有变频专用三级滤波器。电话1381125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