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5-27):
最近我公司一台ABB变频器ACS400出现了没有任何故障报警动作时频率已经输出、但没有电压。输入三相电压正常。

网友A:
“频率已经输出、但没有电压”

1、驱动电路正常,与逆变模块输入耦合开路;
2、驱动电路正常,逆变模块开路;
3、驱动电路正常,整流桥开路;
4、驱动电路不正常!
5、你对电路故障现象判断、检测结果有误;

网友B: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现象。变频器显示正常就是没有输出。后来调换主控板就好了。
  主控板的型号是:SNAT4041

 我有这主控板 可以给我联系 新的旧的都有500元/块  我电话:13391650960

网友C:
主板我也有!价格实惠!15869477466

网友D:
换一块控制板就好了

楼主:
主控板型号是:SNAU4132   请问谁有电路原理图?

网友D:
4132  ????应该是4432吧?ACS401-30的机器吧,原理图只有ABB还有的.

网友E:
刘师傅分析的透彻!
如果主整流块采用晶闸管的整流方式。那么检查主整流模块的驱动电路。和检查IGBT的驱动电路。
我研究变频器不久,这毛病SEIMENS的修好过好几台。。ABB的还没机会接触过。。呵呵

网友F(2012-03-13):
ABB ACS400采用浮删供电,不一定是主控板的问题,先要分步拆开来检查,确定问题后再下手,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