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中如何加入限制,定时停机???

楼主(2007-05-27):
请教大家,如何在程序中加入限制时间限制,到了限定的时间,程序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A:
在程序中加入一个条件。只有这个条件满足才可以调用子程序,那不就实现了程序定时停运了吗?

网友B:
这个条件可以调用系统时钟,做个比较就可以

网友C:
是不是害怕付款不及时呀??

网友D:
可以在程序里加定时器,时间到了就停机,再加个密码。

网友E:
就加个定时器不就可以啦!设定时间一到,程序运行终止吗.

网友F:
以前发过1个三菱的相关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请参阅: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2934

网友G:
哈哈,是不是想做什么手脚啊/?

网友H:
ecvv,case speaker , case , cases , cash register paper
case speaker
case
case speaker , case , cases , cash register paper
cases
cash register paper

ecvv,tractor , backhoe loader , artificial flower , tractor china , backhoe loader china , artificial flower china
tractor
backhoe loader
artificial flower

ecvv,cashmere sweater,cashmere scarf,cashier counter,cashier count
cashier count
cashier counter
cashmere sweater,cashmere scarf,cashier counter,cashier count
cashmere scarf
cashmere sweater

Capacitor,Car Air Freshener,Car Alarm,Car Amplifier
Capacitor
Car Air Freshener
Capacitor,Car Air Freshener,Car Alarm,Car Amplifier
Car Alarm
Car Amplifier

网友I:
用个定时器或者计数器都可以的啊
在弄个清零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