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线怎样查哪里漏电

楼主(2007-05-27):
暗线查漏电,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仪器

网友B:
一般暗线接头在接合里,估计下在哪 ,断开那,一步一步查。是比较麻烦,但查多了,就快了。

网友C:
急用时建议零线火线倒换一下,一后再仔细检查.

网友D:
楼上的朋友的方法还可以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就是这样暂时处理的

网友E:
倒换以后有什么不同?

网友F:
好检查  啊

网友G:
1、在漏电保护器输出端分别试演,那根线漏电跳闸,那根线漏电;
2、把漏电的那根线改接作零线N,不漏电的那根线作相线:

网友H: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9 9:44:00

1、在漏电保护器输出端分别试演,那根线漏电跳闸,那根线漏电;
2、把漏电的那根线改接作零线N,不漏电的那根线作相线:

刘老师:
我对你的第2点有个问题:2、把漏电的那根线改接作零线N,不漏电的那根线作相线:你意思是说开关不会跳吗?

网友G:
     TO   周田人:

1、你说的很对,零线N漏电一样跳闸!
2、如果兑换后作为零线N对地电压低,如果漏电流可以很小,或许就不跳了!!!

网友I:
零线N漏电一会跳闸的

网友J:
如果是墙内敷设灯线,可用数显电笔顺线走向找,最大电压显示时是可疑点,再丛另一方向找,把可疑点压缩到一点或一小段即可。只是曾经用过此法找过故障,不在现场不好说清楚,仅供参考。

网友K:
这类问题的确难查

网友H:
TO:刘老师
 不管怎么换,漏电电流是一样大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小取决于接地电阻.你认为呢?

网友L:
只能一段一段查了,

网友G:
     TO   周田人

“不管怎么换,漏电电流是一样大的”

1、在接地系统,零线N与火线对地电压相差很大,前者接近零,而后者是220V;
2、所以零线接地与相线接地漏电电流相差很大:
3、漏电流的大小与接地电阻有关,更与接地电压有关;

网友H:
TO:刘老师
谢谢!
我只考虑相线零线的回路电流是一样大,没有考虑电压.
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大家知道刘志斌是不是版主,我确实发现很厉害,是不是电工的专家啊,电工论坛真很幸运。

网友E:
的确比较热心。毕竟是老师嘛。

网友M:
零线火线倒换,对于单相双线供电的线路单线对地漏电应急处理有效.

网友N:
同意毕庆民的意见,仅限应急处理,并且要尽快更换.今天我就碰巧看到零线带电的故障,一用户险些触电,后查清先是零线破损漏电(与大地通),后发展为零线漏电处断开,造成用户端零线通过用电器具使电位升高,就是我们说的零线带电,用户又把零线作为机床安全保护,这就使机床带电,用户在使用机床时险些触电,所以零线还是不要当成地线作安全保护,漏电的线要尽快更换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O(2009-07-21):
我家里的电总是跳闸,请电工查了几回,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专门的仪器吗?

网友P:
我以前都是一段一段的查,麻烦,不知谁有好的办法

网友Q:
有电线漏电最好的办法是这条电线换掉,没有别的办法想了。

网友R:
要跳就对换。。。还跳就不行了

网友S:
先检查开关和插座,没有问题在检查各个接头啊

网友T:
巧用数字万用表检测墙壁内的电源线

家庭室内的电线,在装修时一般都是埋暗线,外面涂上涂料,出现故障检修时,很难准确的判断出电源线的走向.其实可以利用数字万用表很容易的找出电源线的走向.方法如下:

将数字万用表的量程拨至交流电压200mV档,红表笔插头插入"V·Ω"插座.黑表笔插入"COM"插座.将黑表笔接地(可以接在自来水管或潮湿地面).红表笔从待测电线处(如电源插座)紧靠墙壁移动,数字万用表即有数字显示.显示数字越大,离电源线越近,若显示数字变小,则表明偏离了电源线的位置,据此便可判断出墙壁内电线的走向.

网友U(2014-06-14):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仪器

 请老师详细说明是什么仪器 如何购得 多谢多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G:
1、在漏电保护器输出端分别试演,那根线漏电跳闸,那根线...

 老师 零线漏电保护器照样跳闸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巧用数字万用表检测墙壁内的电源线家庭室内的电线,在装修...

 学习了 多谢老师

网友V:
学习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