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提高功率因数是否越大越好

楼主(2007-05-27):
提高功率因数是否越大越好?(尽量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一般在0.95~~~0.99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

网友B:
没必要,增加投资,一般达到0.92就可以了

网友C:
只要达到国标中和供电局的要求就行了,没有必要再高,除非你钱多.....^-^

网友D:
一般达到0.9就不罚钱了吧,再高电业就给奖励了。

楼主:
哈哈,谢谢,可考试要怎么回答合适呢?意思是懂得可就是不知道怎样算标准答案,哎!都是应试惹的祸啊!

网友E(2007-08-27):
0.90左右就好了

网友F:
同意" 苦丁荼",如今啥都讲究个平衡,供电局也一样.

网友G:
0.95~~~0.99

网友H:
太小了会使无功功率变大,增加变压器负担,造成母线发热.至于多少要看规定,一般0.9就可以了,再大电容器就需要很大.并且存在过补偿的隐患.现在大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其实,谐波污染才是对电网危害最大的.

网友I:
低于0.95要罚,高于有奖励.所以高于0.95就好.

网友J:
0.95

网友K:
0.9以上

网友L:
如果等于一的话,就会发生串联谐振.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M:
对,0.9以上,就可以,无功,是靠电容投切的,必须是一个补偿范围,要不,就没办法实现,如果,你设置为1,多投一组,超前,少投一组,滞后,就永远在投,就没办法实现

网友N:
1只是一个理论值,实际不可能达到

网友O:
提高功率因数越接进1越好,但设备投资高,不成比理的

网友P:
理论上讲当然是越接近1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