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自整角机的原理

楼主(2007-05-27):
自整角机的原理?

网友A:
  是不是做油封的机器

楼主:
不是啊,是控制电机的一种,分控制式和力矩式,控制式是将角度或位移转化为模拟的电压信号,力矩式的是将角度转化成相应角度,即输入的角度和输出的一样,精度很高误差大概只有百份之三左右.是很实用的控制和检测元件,可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和角度的计算.

楼主:
在雷达中有用到的.那东西很麻烦啊.

网友B:
很高深啊

网友C:
一个发讯,一个接收.一样的原理!110伏供电,两个串联220;5棵线:2电源.3颗是信号呈星形接法.发讯的随转时向发电机,接收的受电流后转动.方向变电流也变.明白了吗?这东西用的少了.

网友D(2007-08-30):
航空上现在还有用的,我正学习呢 得采集自整角机信号到电脑,有谁做过么?

网友E(2009-02-22):
您好!我公司生产自整角机(BD-404A,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步进发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家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QQ 399088334 徐柏松

网友F(2009-04-11):
BD\BS自整角机的原理?

网友E(2010-08-31):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KB-405,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
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G(2011-08-04):
S569伺服电机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