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调速的原理

楼主(2007-05-27):
大家讨论一下手电钻的调速原理,就是用手逐渐握紧开关,电钻转速逐步升高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研究过,开关好象是个电位器吧,串激电机好象是通的直流,应该是个直流调速系统,不说了,明天还是拆开看看吧

网友B:
应该是可控硅调压调速。

网友C:
2楼的,看了告诉大家阿

楼主:
应该通的交流电,因为手电钻都是采用的交流220伏电源

网友D:
那种开关我们这儿有卖的,就是可控硅加电位器的交流调压

网友E:
串激电机,交直、流电源都可用。可控硅移相调压。

网友F(2009-05-13):
交直流两用,可控硅调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串激电机,交直、流电源都可用。可控硅移相调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串激电机,交直、流电源都可用。可控硅移相调压。

叫人笑不出来呀,更不会得意了:“交直、流电源都可用。可控硅移相调压。 ”难道直流电源也能可控硅移相调压吗?

XW:也许吧!听说直流还能变频空调呢!

网友I:
通的是交流电,并不是直流电

网友J:
升降速过渡貌似不够平滑~

网友K:
电钻里都有二极管整流的,所以是电机及调速都是直流的

网友L:
可控硅加电位器的交流调压

网友M:
手枪钻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电机,交流电通过可控硅半压整流,移相调压进行调速。

网友N:
真的没有注意他里面是怎么的控制,坏了买一个,

网友O(2009-06-23):
电锤的轻轻握马力小,逐渐用力逐渐大

网友P:
它使用电位器来调整转速的

楼主(2009-08-05):
调速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到现在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Q:
是啊,我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R:
我有一台轻轻握转的慢,逐渐用力逐渐快.

还有个旋纽调快慢.

但我没撤过.

网友R:
应该是可控硅加电位器的调压吧.

网友S:
电钻的调融跟吊扇的无级调速原理一样,我经常用吊扇的无级调速器来改变电钻的速度。

网友T(2015-10-31):
好!你真聪明!你说我用吊扇的无极调速器可以调节电吹用的风力吗?

网友E:
07年的帖子咋又翻出来了。

看我前面的回复确实有问题。手电钻的是串励电机,交、直流二用,这个没错,错误在于直流时不能调速。调速器是采用双向可控硅调压调速,因为没有过零,可控硅不能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