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楼主(2007-05-27):
   一块XMTD-3002温度调节仪显示负值,所用的传感器是PT100,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阻值是0,将传感器的芯抽出后,检查没发现异常,又将其装入,测量114欧姆,仪表显示正常,不知是何种原因引起阻织下降而后又正常?

网友A:
象是短路

网友B:
传感器PT100要坏了。

网友C:
电阻引出线短路、虚连造成的吧?另几线的PT100?接线没有错误?

网友A:
对呀,三线制的铂电阻,有两根线的电阻为0

网友D:
引线短路?连接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