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检修一例

楼主(2007-05-27):
摘要:

 1)我公司制成系统水泥输送采用的滑片压缩机由型号为TK300-12/1180的同步电动机驱动。由于电动机与滑片压缩机采用联轴器直接相连的方式,并且两者相距仅有700mm,滑片压缩机漏油大量地被吸入电动机内部,造成电动机内部积油。

2)将同步电动机转子抽芯时,发现转子无法抽出。经过检查发现是由于同步电动机阻尼环和阻尼条膨胀造成。

2 处理

1)更换滑片压缩机端部漏油的密封,消除滑片压缩机的漏油问题。同时在同步电动机与联轴器之间加一隔断。

2)同步电动机的清洗:
  ①采用90号汽油将电动机内部油污洗去;
  ②用甲苯清洗电动机;
  ③用电动机专用的绝缘清洗剂进行清洗。
  电动机清洗完毕后放置3~5h,使汽油等挥发,然后对电动机进行烘干、浸漆、烘干,对电动机进行绝缘电阻等试验。

3)同步电动机阻尼环的改造

同步电动机的额定转速为500r/min,转子阻尼环和阻尼条受到很大的离心力的使用,如果阻尼环的结构不当,就会发生变形,很容易发生事故。同步电动机阻尼环的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阻尼环采用6块弧形铜材制成,每1块弧形铜材与另1块弧形铜材相联仅使用1个螺栓固定,而且阻尼环的铜材厚度也只有8mm。当电动机高速运转时,阻尼条和阻尼环受到很大的离心力的作用,阻尼条和阻尼环将发生变形,影响电动机的正常工作。

楼主:
上文图1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