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金属温度表

楼主(2007-05-27):
各位大哥,小弟对温度表了解的不是很多,想请教一下,所谓的双金属温度表中的“双金属”是指哪方面?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双金属温度计
应用
    双金属温度计是一种测量中低温度的现场检测仪表。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温度。
特点:
现场显示温度,直观方便;
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多种结构形式,可满足不同要求;
工作原理:
    双金属温度计是基于绕制成环行弯曲状的双金属片组成。一端受热膨胀是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JB/T8803-1998    GB3936-83
● 标度盘公称直径:60、100、150
● 精度等级:(1.0)、1.5
● 热响应时间:≤40S
● 防护等级:IP65
● 角度调整误差:角度调整误差应不超过其量程的1.0%
● 回差:温度计回差应不大于基本误差限的绝对值
●重复性:温度计重复性极限范围应不大于误差限绝对值的1/2

网友B:
用金属软管引出来的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双金属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计属于膨胀式温度计是基于物体受热的时候体积膨胀的性质制成的,用两片线膨胀不同的金属片叠焊在一起制成的咸温元件,成为双金属片,双金属片受热后由于两金属片长度不同而产生弯曲,自由端带动指针指示相应的温度数值.
    双金属温度计通常是作为一种就地指示仪表,安装时需要外加金属保有护管。
    双金属的主要特点:结构紧凑,可靠;测量精度低,量程和使用范围有限,一般在-80~600度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zhangyangxq@163.com

楼主:
那请问用温度游丝做成的温度表叫什么温度表?与双金属温度表有多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