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技术探讨

楼主(2007-05-27):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6se70-850KW-690V开始AFE有一项模块烧掉,模块更换之后,
正常运行5个小时之后逆变柜其中一相模块炸掉,又重新更换模块,上电试机显示一切
正常,运行指令发出之后,换上的模块启动瞬间4个又炸了,全部检查别的地方都是好
的,siemens公司也检查是好的,没办法又重新买模块,这次把整流柜的原装模块换到
了逆变柜上面,买的模块换到整流上面,[这里说明一下,整流是带回溃的,模块和触
发板与逆变柜都一样,每相都是两并一串,]通电模拟运行输出正常,然后上强电空载
运行正常,满负荷加到42hz以下,输出电流电压温度都正常,并且也能长时间运行,
没想到从42hz向上加的时候,换到整流柜上的模块[第3次买的]又炸了,别的地方又查
了一遍全是好的,只有换上的东西坏了。
   以上经过血的教训,我认为就是买的模块不行,各位siemens专家以前遇到过吗?本
人诚恳希望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好吗?

网友A:
新买的模块耐压是多少,与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B:
楼上是不是买的旧模块换上的.有的模块是修过的,注意啊!

网友C:
技术参数都一样吗?

楼主:
    技术参数是一样的,是原装用过的,郁闷以前都好用,这次居然栽了。

楼主:
   还好,变频器已经搞好半个月了,心终于平静了。
   谢谢几位的回复,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D(2007-07-28):
可以讲一下修复的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