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液位变送器受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7-05-27):
请问液位变送受变频器干扰液位监测不准确,怎么解决,我的变频不是常开,所在想找一个处理在开关变频器前后同样的准确数据。

网友A:
变频柜良好接地
变送器的线也要良好接地,但要跟变频柜的分开

网友B:
液位变送器使用屏蔽线,并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C:
谐波干扰,加一电抗器 13325215833

网友B(2008-02-28):
使用隔离模块

网友D:
以上招数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