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零飘

楼主(2007-05-27):
请问:什么是零飘,如何消除呢?
我所知道的是:输出值乘以某个数(如:0.85),再反加回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列出你的程序看看

网友B:
和零点漂移是不是一个概念?请指点

a;lskdjf

网友C:
零飘是指零点(起始点)离开了原点主要受温度电源的影响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E:
怎么克服0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