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分析几类仪器测量液位高度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当需要对某种具有特定品名的液态物质,进行严格的计量或者进行贸易结算时,才会涉及计量意义上的准确要求,
    那么什么是计量意义上的准确呢?
    无论是按体积还是按质量计量,均指一定环境条件下,如一个标准大气压101325Pa 、20℃条件下,液态计量物密度,达到所约定或者规定的某一标准值时,如0.85克/立方厘米,,液态物的体积或质量 ,,,,,,
    计量或者贸易结算时,当液态物质的密度不符合标准密度值时,如在上述气压温度下,标准计量器具测得的密度是0.91克/立方厘米,则需从实际质量或者体积中,剔除杂质部分,(除杂算式因书写不方便,略,有兴趣探讨发邮件到03sensor@126.com),,,
    液体计量或者贸易结算,通常都在常压下进行;
    常压下,大气压波动对液体密度的影响非常微弱 ,可以忽略 ,这样液体的密度 ,便是温度的单值函数 ,以纯水为例,水从4℃(密度最大)上升到40℃,密度下降约0.8% ,这也就意味着, 当我们用一个标准圆柱容器来称量一定质量的纯水时 , 尽管水的质量不发生任何改变 ,水位高度在40℃时,比4℃时高0.8% ,,,,
    基于上例所描述的客观事实 ,以及上述计量准确的建立条件 ,以下探讨分析几类仪器测量液位高度的问题(以标准圆柱容器称量器具),,,
    采用静压法原理的液位计,当液体质量一定时,其在温度变化过程中,测量的压力值,始终保持不变,由于这类原理的产品 ,密度取的是标准压力标准温度下的标准密度值 ,所以,其测量的液位值 ,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始终是标准条件下的液位值,,这个液位值尽管与实际温度下的实际值存在差异 ,表面上看是缺点 ,但对计量而言,,静压法的这一缺点 ,恰恰是优点——静压法可以直接得到标准条件下的液位值 ,不必对液位测量数据 ,做温度密度补偿,,,
    采用各类距离测量原理的液位计,如钢带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射线类液位计 ,当液体质量一定时,在温度变化过程中 ,能真实反映液位的实际变化情况 ,但对计量而言 ,要得到标准条件下的液位值 ,必须对实测液位值 ,做温度密度补偿才成 ,,但很少有物质象纯水那样 ,有可供查询的国标温度密度表,,,从这种客观现实来说 ,尽管某些距离测量原理的液位计 ,标称的精度非常高 ,但其对计量的贡献 ,却不得不下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数量级。。。。。。如果那位能给出20个品种的液体国标温度密度表,,我将为上述这句话 ,郑重道歉 ,并给予一万元的错误言论乱讲费 ,表示认错的诚意
    需要进行计量级严格液位检测的地方相对较少,大部分的工业液位测量 ,都属于状态监测 ,,状态监测与计量检测的区别是:
    状态监测是要求测试数据误差不要大过某一比较大的数值
    计量检测是要求测试数据误差必须小于某一比较小的数值
    众多工业液位测量 ,实质上只需要控制液位的高和低两个点 ,而对于这两个点中间段液位的准确性 ,没有强烈或者必然的要求 ,即使对于高和低两个点的准确性 ,要求也未必有多高,,,那么这个高点和低点的准确性,可以差到什么程度呢???假设测量装置各项参数的误差 ,和液体密度变化带来的测量误差,其综合值为±10%满液位量程,,那么将标准下限控制点升高 10% 满液位量程 ,将标准上限控制点降低 10% 满液位量程 ,以此方法防止跑空和冒顶 ,保障控制的安全性 ,即使误差达10% ,又有多大关系呢???
    因此,对于测值无关计量和贸易结算的状态监测来说 ,准确到啥程度,便不太重要了,别太离谱就成,核心在于会用仪器!!!
    会用仪器呢,那先得会选仪器 ,俺农民电工看,选仪器第一应留意接触材料的完全兼容性,注意分析那些材料和工艺,容易被介质突破,产生短板效应 ;第二应留意仪器建模的理论方程 ,注意分析每一个关联参数变化,对仪器测量稳定性的影响程度以及是否容易补偿 ,能测或者能跟踪才能补偿 ,不能测不能跟踪,讲能补偿,能软件云云,注定只能是一些凑数的忽悠技术 ,太容易出现这片刻凑合适了,那片刻又离谱了的问题,最好保持警惕性 ;第三应留意仪器的抗干扰性能 ,抗干扰性能可通过一些指标推断,俺去年发过一篇《评价压力仪器稳定性的一些方法》,其里面提到的一些方法和指标 ,也适用于评价各类液位计和其它仪器 ,有兴趣可以搜出来推敲推敲 ;第四应留意仪器安装维护是否简单方便 ,,,好媳妇一定是美丽健康而好用的 ,难整的婆姨,你娃要悠着点呢 ,小心骑虎难下哟,,呵呵,

网友A:
,,,好媳妇一定是美丽健康而好用的 ,难整的婆姨,你娃要悠着点呢 ,小心骑虎难下,什么比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