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相三速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28):
求教单相三速电机工作原理
最近摆弄了一些空调风机盘管,但是单相三速电机不清楚,手头也没有资料
在这里求教了。

网友A:
好象就是窜电阻调速

楼主:
今将电机拆下,得以看到电机的庐山真面目,
空调风机盘管单相三速电机接线如下
高(红)、中(蓝)、低(黑)、零线(黄)、电容(白)
线圈电阻值分别为127、178、219欧姆。
我认为如同风色幻想兄弟的说法,可能就是串电阻调速。

网友B(2009-08-01):
3速电动机的调速应该是通过改变电动机内3组绕组的接线法式来实现的,3速分别是:星形接法、双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

网友C:
估计?!应该是串电感调速?!

网友D:
不是吧,就是一个家用风扇的原理,一般接高速档就可以

网友E(2010-03-10):
就是绕组抽头调速,用开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