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专家,我现在想用传感器给工件计数,这工件的速度是每秒钟10次,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当然有这种产品,不知道你想用什么传感器,光电还是接近开关?但都要选600HZ以上的产品。

网友B:
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看到工件的数量,找个带数显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用光电传感器,接收的信号是到PLC里面的,不知这600HZ以上的产品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A:
每个品牌应该都有吧!我这有美国邦纳的。你要几个?你的工件是什么?

网友C:
光电传感器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我使用过的是日本的,用在喷码机上,每分钟600次计数绝对没有问题.由于速度快,采用的是光纤连接.

网友D:
只是单纯的记数的话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吧

网友E:
光电传感器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大部分都能达到600HZ以上.

网友F:
随便一个知名品牌就没有问题呀

楼主:
我是上海的,在上海可以达到我要求的客户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知道的请告诉我.

网友A:
我朋友021-51096171,找洪剑。就说是先旺转过来的他会给你好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