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线圈的电流控制

楼主(2007-05-28):
碰到一个要旋转80度左右的摇臂,用一个直流线圈控制(现场用直流24v能使其旋转),但是转到80度后使用一突出的铁杆其不能再转,断电后摇臂掉下回到原位置.
 现在担心通电后因为有铁杆阻挡其转动,在通电的3秒钟时间里会不会电流过大?

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A:
能不能加个过流继电器,过流断电?

楼主:
不行啊,我是希望能保持住3秒种,好让下一个动作完成,断掉了不是没用了吗.
我是不知道电流会一直大下去吗,还是有什么限住电流的办法

网友B:
用过流检测位置啊,正好到位停车,很好的方案。

网友C:
你用的是直流,线圈电流取决于线圈电阻,和铁杆阻挡没关系的.如果是交流恐怕就要烧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