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快速调试参数设置

楼主(2007-05-28):
哪位大虾能帮我把MM440快速调试的参数设置给出,谢谢了
还有我把基本的参数设置完毕之后,为什么变频器现实的频率只有5HZ,

网友A:
            就照着说明书上的步骤走就完了!

网友B:
那是你的最低频率设置的是5,你把它设置成0不就得啦

网友C:
难道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D(2007-10-19):
详细点啊!!用面板控制!用5#控制电机启动!!!

网友E:
看说明书比什么都管用

网友F:
到网上下载一个说明书,按着上面说的调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