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與上位機通訊問題

楼主(2007-05-28):
我想使用VB的mscomm控件與plc通訊,可是settings 的屬性無法設置為9600,7,E,1
 請問是怎麼回事,因該怎們做.請各位指教.

网友A:
控件的属性无法设置9600,7,E,1还是PLC的通讯串口不能设置???

楼主:
控件的.一設置就說是非法

网友A:
那你的控件可以设置成什么通讯格式??

楼主:
可以設置為9600,e,7,1這個和9600,7,e,1是一樣的嗎?
mscomm的settings 的默認屬性為9600,n,8,1

网友A:
那你把PLC的设置换为9600,8,N,1.估计是你的控件不支持ASCII码!

楼主:
Private Sub Initialize()
mscomm1.commport=1
mscomm1.settings="9600,7,E,1"
mscomm1.inbuffersize=1024
mscomm1.outbuffersize=1024
mscomm1.inputlen=0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text
mscomm1.handshaking=comnone
mscomm1.portopen=true
end sub
通訊口初始化
可是mscomm1.settings="9600,7,E,1"總是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