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热继电器?

楼主(2007-05-28):
我想问一下各位,我使用热继电器做保护电动机使用。我该如何计算热继电器的电流呢

网友A:
1.05倍Ie

网友B(2007-08-20):
我们一个同事告诉我说是0.6倍Ie  哦!

网友C:
还没研究到这里

网友D:
他说的0.6倍,可能是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中,热继电器安装在三角接触器的后面.

网友E:
直起电路中Ie*1.05,
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中,Ie*0.57*1.05

网友F:
 我们选1。2倍

网友G:
一般选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网友H:
电机是什么连接方式?根据电流来计算的。。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I(2007-11-01):
直接启动的电机,一般选用1-1.2Ie。

网友(2008-03-21):
反正略大于额定电流。。。。一般是可以在一个较大的范围整定。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