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恒压供水产生的噪音的控制

楼主(2007-05-28):
两台变频器各控制两台电机恒压供水相互产生的噪声很大请问高人怎样解决

网友A:
我公司专业生产销售消声器,如有需要请联系,15871591220,张先生

网友B:
参照设计安装的规范,检查系统的可能的问题,
1.备用的泵是否倒转,如果是,那你的止回阀有问题。
2.检查你的用水的点,如果有较大出水口,那么你要检查附近压力表的指示情况,最好连续的观察,观看在用水流量变化大的时候的情况。如果流量不连续,表现在压力表上就是很频繁的波动。表现在流量上也是波动。可能的原因是:用水点和你频繁的开启、泵很频繁的开启。
3.如果是用水点的问题,就要解决阀门很频繁的开启的问题,有可能是水箱的补水点布置不合理造成的。
4.如果装置在天津,可以到现场看看,共同探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两台变频泵一台是低区供水 一台是高区供水不同的供水系统 产生的谐波不知怎么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