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现成的工业控制用的温度传感器,要求输出就是0~10V

楼主(2007-05-28):
精度什么的要求都不高的

网友A:
什么传感器?测什么的说详细点。

楼主:
嗨,最关键的都漏了,是温度传感器!!
 温度范围0~50 摄氏度,用于测量机器内部的空气温度!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好像没有0~10V输出,我这有变送输出0~10V、0~20MA、4~20MA的。

网友B:
配个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C:
没听说过,要是有,传感器能当发电机了。

楼主:
呵呵,我头让俺寻这样的啊,我也没办法~~~~~~~~~~~~
 估计是有这样的,就是内部带个放大器

网友D:
这样的功能是加了调理电路的,一般叫变送器。

网友E:
呵呵,又是领导瞎指挥。不过没事,你买个一体化变送器,告诉他这就是温度传感器就好了,反正……

楼主:
多谢,长知识了,我也在RS上看到有类似的变送器,但大都是电流输出型的~~
有无电压输出的呢

网友D:
我有0-5V的。

网友F:
加一个温度放大器就行了。200大洋。

网友E:
建议还是用电流输出的,传输距离,抗干扰都好一些.只需要在末端加一个500欧姆的精密电阻,不就转成2~10V了,你的仪表肯定可以读取

网友G:
单片机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H(2007-07-03):
楼上剑兄把简单事情搞复杂了,哈哈。楼主的领导要是也这么想,楼主的职业生涯将会狠狠充实的了。

网友I(2009-02-09):
有的,浙大中控有好象是TSL111

网友J:
有的,浙江维思的DWT-100型数字式无线温度传感器,传感器输出1.8V---3.6V,范围-50°----+150°

网友K:
这就是温度变送器哦

网友J:
详细资料咨询0573-82651535   18967385113   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