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感应板的维修或替换。

楼主(2007-05-28):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山武-霍尼韦尔的触摸监视器,其感应板的玻璃电路部分不小心碰破,求助各位高手,有没有可能修好,或是有地方定做。

网友A:
ecvv,car tv antenna , car tyres , car vcd , car video
car tv antenna
car tyres
car tv antenna , car tyres , car vcd , car video
car vcd
car video

tractor , backhoe loader , artificial flower , tractor china , backhoe loader china , artificial flower china
tractor
backhoe loader
artificial flower

ecvv,car wash , car washer , carbage can , carbon filter cartridge
car wash
car washer
car wash , car washer , carbage can , carbon filter cartridge
carbage can
carbon filter cartridge

ecvv,carbon filter , carbon steel pipe fittings , carbon steel pipe , carbon steel tubes
carbon filter
carbon steel pipe fittings
carbon filter , carbon steel pipe fittings , carbon steel pipe , carbon steel tubes
carbon steel pipe
carbon steel tubes

网友B:
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