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C机和PLC通讯中,USB TO RS232 接口不工作为何?

楼主(2007-05-28):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通讯要将USB转成串口,同时还要驱动程序才能实现与RS232通讯。

楼主:
你好!谢谢高手的回复,我通讯程序已装,设备管理器中已把串行口认成COM3口,但就是在使用GX DEVELOPER V7.0软件进行通讯时,出现通信错误.请问为什么?

网友B:
你是把USB转换COM232的串口吗?你可在硬件中把COM3改写成COM1便好用.

网友C:
GX DEVELOPER V7.0的默认端口是COM1   所以你在GX DEVELOPER V7.0中把通讯口改成COM3,也可以的,你试试看了

网友D:
路过,呵呵好久没发表了

网友E:
在你裝的那個USB接口,看它是COM多少?GX DEVELOPER和USB接口的那個COM要設成一樣,這樣就可以通訊了

网友F:
USB转换的COM口与PC自带的COM口是不一样的;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401785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淘宝网:http://shop33725400.taobao.com

网友G:
三菱的编程口是422口吧?怎么用232呢?

网友H:
晕!用USB转232转接头转一下!再连接编程电缆,不就是三菱的422了吗!!!!!

网友I:
一、正确安装USB/RS232的驱动程序,一般正确安装完成之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COM和LPT)下可以看到Comm port(com3)
二、用SC-09连接PLC和USB/RS232转换电缆
三、在GX DEVELOPER 中选择通讯为串口COM3 ,然后核对波特率,PC端和GX DEVELOPER里的波特率设置要相同。注意:有可能过高的波特率会影响到通讯的稳定性,可适当降低。

另外:有某些USB/RS232转换电缆不适用,可换不同牌号的产品试一试,总可以成功的,祝好运!

不会,学习!

网友G(2007-07-10):
我用过USB转232 ,经验是70元以下的一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