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位置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7-05-28):
我现在要做一个项目,其中用到三菱的位置模块,同时要用到三菱的伺服系统。这个控制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圆点是怎么样确定的。qq:422874172

网友A:
不知楼主要控制什么,怎么谈原理?
另,圆点是笔误吗?是指原点?

楼主:
谢谢波恩,我要用位置模块,通过三菱伺服来控制电机。使一个物体前进,到设定位置,然后再后退,后退到原点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下次在使用时,还时上一个过程。我的意思是位置模块在控制的过程中,每次都要碰一次原点,才能进行下一次的运动?

网友A:
是否“每次都要碰一次原点”,取决于你的设计思路。从保险的角度考虑,这样做有好处,可以避免以外的误差及其累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