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入与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们现用的台安变频器输入电压是220V交流,输出是380V交流,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变化的吗,本人将非常感激,为什么要用220V输入?

网友A:
那您的变频器太牛了,应该叫做升压变频器!现在市场上有吗?那家作的?

网友B:
变频器通过交-直-交的变化后,电压是不会变的,只不过前面的整流后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1.3倍左右.你的380v电压是不是看到接三相负载就谁口说出来的.

网友C:
整流以后应该是1.414倍电压吧!
变频器不能升压啊怎么会220V输入380V输出?

楼主:
我们用的是台安的变频器,的确是220输入,380输出,我也不明白,来这里交流一下。

网友D:
220输入,380输出?不太可能吧

网友E:
输出电压是用什么仪表测量的

网友F:
有呀!!皮带秤上用的输入单相电压是220V交流,输出是三相380V交流松下FV-7

网友G:
220输入,380输出,大开眼界.

网友H:
我用过一年多的台安变频器,你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哪里出错了,呵呵,经过我手里的台安变频器也不下一百台,

网友I:
你说的应是3*220V输入,并非单相220V,对吧?国外有些电动机是这样标的接法:220/D:380/Y.其实所标的是每相对零电压220V.

楼主:
今天把电机的接线盒打开看了一下是有原来的380V星型接法,改为了三角形接法,所以变频器的输出应该是三相220V了,但是单相220V输入,变化后三相220V输出电压之间的相位还是120°吗,怎么变化的?麻烦高手给讲解一下。

网友I: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如何接线输入的?单相220V?或是3*220V+零线?我没见过单相接线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J:
真是个
    神话!!!!!!!!!!!11

   我从都没有见倒过!!!
   最大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呀
  大哥!

网友K:
您的变频器太牛了.啥型号的,让我开开眼界吧?

网友L:
“皮带秤上用的输入单相电压是220V交流,输出是三相380V交流松下FV-7”——不正确!

网友M:
是搞错了吧,输入220,输出380????

网友N:
若你是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时出现此现象属于正常,因为一般仪表在测量输出时对输出的高次谐波没有办法处理,所测量值会偏大,

网友O:
1+1什么时候等于2?算错了的时候!

网友L:
1+1什么时候等于2?算对了的时候!
1+1什么时候等于3?...的时候!
1+1什么时候等于502?算错了的时候!
哈哈!

网友P(2017-08-18):
我也特别好奇这个事,因为我们这有好多这种输入两根线出来三根线的变频器。哪位好心人给详细解释下

网友Q(2017-10-10):
变频器实际上就是交流电变直流电再变交流电的设备,输出电压再怎么都不可能大于输入电压。再0---50HZ变频过程中电压逐渐升高,达到输入电压后即时不再升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我也特别好奇这个事,因为我们这有好多这种输入两根线出来...

1、两根线输入,对于市电有两种电压:相零线组合的220VAV相电压,两根相线组合线电压380VAC。

2、电机绕组接法可以从电机上的标牌看出输入额定电压:△/Y 220/380VAC或者380/660VAC,前者多见于进口电机,后者多见于国产电机。它们可以使用在各自两种标准三相220VAC和380VAC电路中作星三角启动控制启动电机。但这两种输入电压电机都可以使用在不作星三角启动而直接启动的三相市电380VAC电路中,前者连接成Y形接法,而后者连接成△形接法的直接启动控制电机。

3、所以输入的两根线不一定是相电压的220VAC。也有可能是线电压的380VAC而它就可以直接可使用在三根线输出变频控制的380VAC异步电机。

网友S(2019-08-16):
可能存在的情况有:1、输入电压虽然是220V级电压,但相对偏高,比如260V;2、虽然是两根线,但有可能是两相火线或是直接直流输入;3、用于测量的是数字万用表,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测量电压时因为载波频率的影响,往往测量的结果比实际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