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

楼主(2007-05-28):
一台富士G9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用钳型表测得为8A左右(当时带的为一台5.5KW的电机,频率为15HZ左右)但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电流为21A左右.请教各位大虾,是不是检测或者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啊?谢谢.(模块,驱动电路,主板都是好的)

网友A:
对,起码得顺着检测或者电流互感器查下去

网友B:
主板弄错了吧

网友C:
测量方法问题?

网友D:
1,首先看看主板的功率是否设置正确,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F09里的值,它是额定电流的95%,可推算出功率是否正确
2,大功率的(FRN30G/P9S-4以上)在换主板时除了要改功率码C08,G/P类型C05以外,还要将反馈调整板换掉(此板在面板插座的左侧)

网友A(2007-06-28):
富士FRN5.5G9S-4CE
谁有?
新、旧都行
QQ:382039425

网友E(2008-07-15):
5.5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才12A左右,电流到了21A没有跳保护吗

网友F:
变频器是多少KW的?

网友G:
应该是主板设定功率不匹配

网友H(2008-08-15):
你好,谁有富士G9S-37KW好用的电流互感器啊!!!13841204177

网友I:
   我是富士西安办事处的   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打电话    029-87543418     136592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