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站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

楼主(2007-05-28):
我所在的公司最近发生了一起停电事故.高压站出线相间短路,造成进线开关跳闸,110KV变电站出线开关也跳闸,影响到部分连续作业的设备的正常运行.后来在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后,查找事故原因,发现是由于控制柜控制回路的线槽没密封好,一只老鼠进入后触电造成的.高压控制柜属于需要完全密封的设备.设计者的密封措施也还算完备.唯独这个不太起眼的小洞没有注意到.因小失大,不可不防啊.

网友A:
    每年这事见多了。

网友B:
引以为戒

网友C:
老鼠和蛇是高压变电站的最大的隐患.没办法,勤检查,勤巡逻,每年搞两次安检,预防为主.

楼主: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5-28 20:40:00 发表的内容:
      每年这事见多了。
   见多了就更应该重视.熟视无睹是大忌.多走一步,少出事故.多看一眼,安全保险.

网友D:
这种情况不止在高压出现,低压配电也是经常常见的.还有懒于我们维护的师傅们的日常工作做得是否到位.

网友E:
应定期施鼠药
我们这高低压均用
很见效的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高级电工甲在 2007-5-29 15:36: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5-28 20:40: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5-28 20:40:00 发表的内容:
      每年这事见多了。
   见多了就更应该重视.熟视无睹是大忌.多走一步,少出事故.多看一眼,安全保险.
--------------------------------------------------------------------------------------------
  是呵.要加强的.尤其是粮食部门.这几天就碰到了个地磅.传感器线老鼠当口粮弄断几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