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5-28):
在数控控制板上有个像继电器黑色的小东西,四个脚直线排列,不知那位高手知道。在网上查不到,这控制板是小日本产的。元件标识 如下:
              DC/DC 1W
             SL4U-0505
               FLOETH
               .0349C

网友A:
是5V到5V的DC/DC电源模块,估计是隔离的,建议到电源论坛求助。

网友B:
最好能把图片贴上来!!!!这样大家也好有个判断!

网友C:
没有见过

网友D:
   通讯电路中用得比较多

网友D:
  是接口通讯电路

网友E:
是不是镇流桥

网友F:
DC/DC 1W       DC/DC转换器
SL4U-0505      型号
FLOETH         厂家(德国的)

网友G:
直流变换器,隔离\电压变换\稳压,电源论坛去看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查到了,那是个直流5V/5V转换隔离器

网友H:
把图传上来,这样好定

网友I:
dc\dc转换

网友J(2007-12-11):
请教ST7639是什么器件,4脚长方形

网友K(2008-04-22):
在数控控制板上有个像继电器黑色的小东西,四个脚直线排列,不知那位高手知道。在网上查不到, 型号是DC/DCA  M8D-2415A    FLOETH 的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K:
有个像继电器黑色的小东西,四个脚直线排列,不知那位高手知道。在网上查不到 型号是DC/DC  MD8-2415A  FLOETH  的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K:
有个像继电器黑色的小东西,四个脚直线排列,不知那位高手知道。在网上查不到 型号是DC/DC MD8-2415A FLOETH 的各位高手帮帮忙 本人在先谢谢各位了。都快把我给急坏了。

网友L:
0505是5V转5V,2415是24V转15V

网友K:
各位有没有谁知道那家有供应这种产品的型号是DC/DC MD8-2415A FLOETH 的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M:
是德国FIOETH公司的,请看看图片

网友N(2011-09-19):
供应:MD8-2415A

FLEOTH电源模块 系列SL4U-XX01,8 1W
SL4U-XX03,3 1W
SL4U-XX05 1W
SL4U-XX07 1W
SL4U-XX09 1W
SL4U-XX12 1W
SL4U-XX15 1W
SL4U-XX24 1W
SL4U-XX03,3 2W
SL4U-XX05 2W
SL4U-XX07 2W
SL4U-XX09 2W
SL4U-XX12 2W
SL4U-XX15 2W
SL4U-XX24 2W
SL4UM-0503,3
SL4UM-0505
SL4UM-0509
SL4UM-0512
SL4UM-0515
SL4UM-1203,3
SL4UM-1205
SL4UM-1209
SL4UM-1212
SL4UM-1215
SL4UM-1503,3
SL4UM-1505
SL4UM-1509
SL4UM-1512
SL4UM-1515
SL4UM-2403,3
SL4UM-2405
SL4UM-2409
SL4UM-2412
SL4UM-2415
S6UM-0503,3
S6UM-0505
S6UM-0512
S6UM-0515
S6UM-1203,3
S6UM-1205
S6UM-1212
S6UM-1215
S6UM-1503,3
S6UM-1505
S6UM-1512
S6UM-1515
S6UM-2403,3
S6UM-2405
S6UM-2412
S6UM-2415
S6UM-0505D
S6UM-0512D
S6UM-0515D
S6UM-1205D
S6UM-1212D
S6UM-1215D
S6UM-1505D
S6UM-1512D
S6UM-1515D
S6UM-2405D
S6UM-2412D
S6UM-2415
S7U-0505
S7U-0512
S7U-0515
S7U-1205
S7U-1212
S7U-1215
S7U-1505
S7U-1512
S7U-1515
S7U-2405
S7U-2412
S7U-2415
S7U-2424
S7U-0505D
S7U-0512D
S7U-0515D
S7U-1205D
S7U-1212D
S7U-1215D
S7U-1505D
S7U-1512D
S7U-1515D
S7U-2405D
S7U-2412D
S7U-0505B/H
S7U-0512B/H
S7U-0515B/H
S7U-1205B/H
S7U-1212B/H
S7U-1215B/H
S7U-1505B/H
S7U-1512B/H
S7U-1515B/H
S7U-2405B/H
S7U-2412B/H
S7U-0505DB/H
S7U-0512DB/H
S7U-0515DB/H
S7U-1205DB/H
S7U-1212DB/H
S7U-1215DB/H
S7U-1505DB/H
S7U-1512DB/H
S7U-1515DB/H
S7U-2405DB/H
S7U-2412DB/H
S7U-0503,3B/EN
S7U-0505B/EN
S7U-0509B/EN
S7U-0512B/EN
S7U-0515B/EN
S7U-0903,3B/EN
S7U-0905B/EN
S7U-0909B/EN
S7U-0912B/EN
S7U-0915B/EN
S7U-1203,3B/EN
S7U-1205B/EN
S7U-1209B/EN
S7U-1212B/EN
S7U-1215B/EN
S7U-1503,3B/EN
S7U-1505B/EN
S7U-1509B/EN
S7U-1512B/EN
S7U-1515B/EN
S7U-2403,3B/EN
S7U-2405B/EN
S7U-2409B/EN
S7U-2412B/EN
S7U-2415B/EN
S7U-0503,3DB/EN
S7U-0505DB/EN
S7U-0509DB/EN
S7U-0512DB/EN
S7U-0515DB/EN
S7U-0903,3DB/EN
S7U-0905DB/EN
S7U-0909DB/EN
S7U-0912DB/EN
S7U-0915DB/EN
S7U-1203,3DB/EN
S7U-1205DB/EN
S7U-1209DB/EN
S7U-1212DB/EN
S7U-1215DB/EN
S7U-1503,3DB/EN
S7U-1505DB/EN
S7U-1509DB/EN
S7U-1512DB/EN
S7U-1515DB/EN
S7U-2403,3DB/EN
S7U-2405DB/EN
S7U-2409DB/EN
S7U-2412DB/EN
S7U-2415DB/EN
S7U-050505
S7U-051212
S7U-051515
S7U-120505
S7U-121212
S7U-121515
S7U-150505
S7U-151212
S7U-151515
S7U-240505
S7U-241212
S7U-241515
MD8-XX03,3
MD8-XX05
MD8-XX07
MD8-XX09
MD8-XX12
MD8-XX15
MD8-XX24
MD8-XX03,3D
MD8-XX05D
MD8-XX07D
MD8-XX09D
MD8-XX12D
MD8-XX15D
MD8-XX24D
MD8-XX03,303,3
MD8-XX053,3
MD8-XX0505
MD8-XX0509
MD8-XX0512
MD8-XX0512
MD8-XX0515
MD8-XX0909
MD8-XX1212
MD8-XX1515
MD14-0505
MD14-0512
MD14-0515
MD14-1205
MD14-1212
MD14-1215
MD14-1505
MD14-1512
MD14-1515
MD14-2405
MD14-2412
MD14-2415
MD14-2424
MD14-0505D
MD14-0512D
MD14-0515D
MD14-1205D
MD14-1212D
MD14-1215D
MD14-1505D
MD14-1512D
MD14-1515D
MD14-2405D
MD14-2412D
MD14-2415D
MD14-0505B/H
MD14-0512B/H
MD14-0515B/H
MD14-1205B/H
MD14-1212B/H
MD14-1215B/H
MD14-1505B/H
MD14-1512B/H
MD14-1515B/H
MD14-2405B/H
MD14-2412B/H
MD14-2415B/H
MD14-0505DB/H
MD14-0512DB/H
MD14-0515DB/H
MD14-1205DB/H
MD14-1212DB/H
MD14-1215DB/H
MD14-1505DB/H
MD14-1512DB/H
MD14-1515DB/H
MD14-2405DB/H
MD14-2412DB/H
MD14-2415DB/H
MD14-050505
MD14-051212
MD14-051515
MD14-120505
MD14-121212
MD14-121515
MD14-150505
MD14-151212
MD14-151515
MD14-240505
MD14-241212
MD14-241515
SL8W4-2403,3
SL8W4-2405
SL8W4-2409
SL8W4-2412
SL8W4-2415
SL8W4-4803,3
SL8W4-4805
SL8W4-4809
SL8W4-4812
SL8W4-4815
SL8W4-2403,3D
SL8W4-2405D
SL8W4-2409D
SL8W4-2412D
SL8W4-2415D
SL8W4-4803,3D
SL8W4-4805D
SL8W4-4809D
SL8W4-4812D
SL8W4-4815D
MD8-XX03,303,3
MD8-XX053,3
MD8-XX0505
MD8-XX0509
MD8-XX0512
MD8-XX0512
MD8-XX0515
MD8-XX0909
MD8-XX1212
MD8-XX1515
MR14-0505
MR14-0509
MR14-0512
MR14-0515
MR14-1205
MR14-1209
MR14-1212
MR14-1215
MR14-1505
MR14-1509
MR14-1512
MR14-1515
MR14-2405
MR14-2409
MR14-2412
MR14-2415
MR14-0505D
MR14-0509D
MR14-0512D
MR14-0515D
MR14-1205D
MR14-1209D
MR14-1212D
MR14-1215D
MR14-1505D
MR14-1509D
MR14-1512D
MR14-1515D
MR14-2405D
MR14-2409D
MR14-2412D
MR14-2415D
MD16-0505A
MD16-0509A
MD16-0512A
MD16-0515A
MD16-1205A
MD16-1209A
MD16-1212A
MD16-1215A
MD16-1505A
MD16-1509A
MD16-1512A
MD16-1515A
MD16-2405A
MD16-2409A
MD16-2412A
MD16-2415A
MD16-0505
MD16-0509
MD16-0512
MD16-0515
MD16-1205
MD16-1209
MD16-1212
MD16-1215
MD16-1505
MD16-1509
MD16-1512
MD16-1515
MD16-2405
MD16-2409
MD16-2412
MD16-2415
MD16W2-1203,3
MD16W2-1205
MD16W2-1212
MD16W2-1215
MD16W2-2405
MD16W2-2412
MD16W2-2415
MD16W2-2418
MD16W2-1203,3D
MD16W2-1205D
MD16W2-1212D
MD16W2-1215D
MD16W2-2405D
MD16W2-2412D
MD16W2-2415D
MD16W2-2418D
SD14-XX01,8
SD14-XX03,3 1W
SD14-XX05 1W
SD14-XX09 1W
SD14-XX12 1W
SD14-XX15 1W
SD14-XX24 1W
SD14-XX03,3 2W
SD14-XX05 2W
SD14-XX09 2W
SD14-XX12 2W
SD14-XX15 2W
SD14-XX24 2W
SD18-XX01,8D 1W
SD18-XX03,3D 1W
SD18-XX05D 1W
SD18-XX09D 1W
SD18-XX12D 1W
SD18-XX15D 1W
SD18-XX24D 1W
SD18-XX03,3D 2W
SD18-XX05D 2W
SD18-XX09D 2W
SD18-XX12D 2W
SD18-XX15D 2W
SD18-XX24D 2W
SDR18-0505
SDR18-0512
SDR18-0515
SDR18-0905
SDR18-0912
SDR18-0915
SDR18-1205
SDR18-1212
SDR18-1215
SDR18-1505
SDR18-1512
SDR18-1515
SDR18-2405
SDR18-2412
SDR18-2415
SDR18-XXYY
SDR18-XX03/S
SDR18-XX03,3/S
SDR18-XX04,85/S
SDR18-XX05/S
AW2-XX03,3
AW2-XX05
AW2-XX09
AW2-XX12
AW2-XX15
AW2-XX05D
AW2-XX09D
AW2-XX12D
AW2-XX15D
B-0505
B-0509
B-0512
B-0515
B-1205
B-1209
B-1212
B-1215
B-1505
B-1512
B-1515
B-2405
B-2412
B-2415
B-0505D
B-0512D
B-0515D
B-1205D
B-1212D
B-1215D
B-1505D
B-1512D
B-1515D
B-2405D
B-2412D
B-2415D
BU-0505
BU-0509
BU-0512
BU-0515
BU-1205
BU-1209
BU-1212
BU-1215
BU-1505
BU-1512
BU-1515
BU-2405
BU-2412
BU-2415
BU-0505D
BU-0512D
BU-0515D
BU-1205D
BU-1212D
BU-1215D
BU-1505D
BU-1512D
BU-1515D
BU-2405D
BU-2412D
BU-2415D
BU-XX03,3/6
BU-XX05/6
BU-XX09/6
BU-XX12/6
BU-XX15/6
BU-XX24/6
BU-XX03,3D/6
BU-XX05D/6
BU-XX09D/6
BU-XX12D/6
BU-XX15D/6
BU-XX24D/6
BW2-XX03,3
BW2-XX05
BW2-XX09
BW2-XX12
BW2-XX15
BW2-XX05D
BW2-XX09D
BW2-XX12D
BW2-XX15D
CU-0505
CU-0509
CU-0512
CU-0515
CU-1205
CU-1209
CU-1212
CU-1215
CU-1505
CU-1512
CU-1515
CU-2405
CU-2412
CU-2415
CU-0505D
CU-0512D
CU-0515D
CU-0518D
CU-1205D
CU-1212D
CU-1215D
CU-1220D
CU-1505D
CU-1512D
CU-1515D
CU-2405D
CU-2412D
CU-2415D
C-0505
C-0509
C-0512
C-0515
C-1205
C-1209
C-1212
C-1215
C-1505
C-1512
C-1515
C-2405
C-2412
C-2415
C-0505D
C-0512D
C-0515D
C-1205D
C-1212D
C-1215D
C-1505D
C-1512D
C-1515D
C-2405D
C-2412D
C-2415D
C-0505C/..
C-0509C/..
C-0512C/..
C-0515C/..
C-1205C/..
C-1209C/..
C-1212C/..
C-1215C/..
C-2405C/..
C-2409C/..
C-2412C/..
C-2415C/..
C-0505DC/..
C-0509DC/..
C-0512DC/..
C-0515DC/..
C-1205DC/..
C-1209DC/..
C-1212DC/..
C-1215DC/..
C-2405DC/..
C-2409DC/..
C-2412DC/..
C-2415DC/..
CW2-XX03,3
CW2-XX05
CW2-XX09
CW2-XX12
CW2-XX15
CW2-XX03,3D
CW2-XX05D
CW2-XX09D
CW2-XX12D
CW2-XX15D
CW2-XX03,3
CW2-XX05
CW2-XX09
CW2-XX12
CW2-XX15
CW2-XX05D
CW2-XX09D
CW2-XX12D
CW2-XX15D
CW2-XX03,3
CW2-XX05
CW2-XX09
CW2-XX12
CW2-XX15
CW2-XX05D
CW2-XX09D
CW2-XX12D
CW2-XX15D
CW2-XX0505A
CW2-XX0509A
CW2-XX0512A
CW2-XX0515A
CW2-XX0905A
CW2-XX0909A
CW2-XX0912A
CW2-XX0915A
CW2-XX1205A
CW2-XX1209A
CW2-XX1212A
CW2-XX1215A
CW2-XX1505A
CW2-XX1509A
CW2-XX1512A
CW2-XX1515A
CW2-XX03,3A
CW2-XX05A
CW2-XX12A
CW2-XX15A
CW4-XX03,3
CW4-XX05
CW4-XX09
CW4-XX12
CW4-XX15
CW4-XX03,3D
CW4-XX05D
CW4-XX09D
CW4-XX12D
CW4-XX15D
CW4-XX03,3
CW4-XX05
CW4-XX09
CW4-XX12
CW4-XX15
CW4-XX05D
CW4-XX09D
CW4-XX12D
CW4-XX15D
CW4-XX03,3
CW4-XX05
CW4-XX09
CW4-XX12
CW4-XX15
CW4-XX05D
CW4-XX09D
CW4-XX12D
CW4-XX15D
CW4-XX0505A
CW4-XX0509A
CW4-XX0512A
CW4-XX0515A
CW4-XX0905A
CW4-XX0909A
CW4-XX0912A
CW4-XX0915A
CW4-XX1205A
CW4-XX1209A
CW4-XX1212A
CW4-XX1215A
CW4-XX1505A
CW4-XX1509A
CW4-XX1512A
CW4-XX1515A
E-0505
E-0512
E-0515
E-1205
E-1212
E-1215
E-2405
E-2412
E-2415
E-0505D
E-0512D
E-0515D
E-1205D
E-1212D
E-1215D
E-2405D
E-2412D
E-2415D
EW4-2405
EW4-2412
EW4-2415
EW4-4805
EW4-4812
EW4-4815
EW4-2405D
EW4-2412D
EW4-2415D
EW4-4805D
EW4-4812D
EW4-4815D
EW4-2405/G
EW4-2412/G
EW4-2415/G
EW4-4805/G
EW4-4812/G
EW4-4815/G
EW4-2405D/G
EW4-2412D/G
EW4-2415D/G
EW4-4805D/G
EW4-4812D/G
EW4-4815D/G
EW4-2405
EW4-2412
EW4-2415
EW4-4805
EW4-4812
EW4-4815
EW4-2405D
EW4-2412D
EW4-2415D
EW4-4805D
EW4-4812D
EW4-4815D
D-0505
D-0512
D-0515
D-1205
D-1212
D-1215
D-2405
D-2412
D-2415
D-0505D
D-0512D
D-0515D
D-1205D
D-1212D
D-1215D
D-2405D
D-2412D
D-2415D
DW2-1205
DW2-1212
DW2-1215
DW2-2405
DW2-2412
DW2-2415
DW2-4805
DW2-4812
DW2-4815
DW2-1205D
DW2-1212D
DW2-1215D
DW2-2405D
DW2-2412D
DW2-2415D
DW2-4805D
DW2-4812D
DW2-4815D
DW2-1205
DW2-1212

网友N:
FLOETH ELECTRONIC power DC/DC converters TEL: 0755-61672087  13714201720

网友O:
最好把图传上来 虽然我是菜鸟 但论坛里还是有很多的高手

网友P:
25楼是高手。盖了个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