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程序(上一次没有发好)

楼主(2007-05-28):
  不好意思!刚没有发好,不怎么会发图片,我用qq抓的图说>50k发不过来,大家教教我怎么把在软件里面编好的程序发到论坛里面?然后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
 0 LD XO
 1 PLS M0
 2 LD M0
 3 AND Y0
 4 OUT M1
 5 LD M0
 6 OR Y0
 7 ANI M1
 8 OUT Y0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程序的动作执行情况,或者画出它的时序图! 谢谢.我想了很久,还是有点迷糊!

网友A:
当X0为1时,M0一个扫描周期为1,PLS是脉冲上升沿微分,理解这一点下面的就简单了。

网友B:
哥们,多看看书就知道了,三菱教材上有,这是最基础的东东,

网友C:
看来你还没有弄懂PLC的工作原理.

网友D:
也太简单了把 哥们多看看书

楼主:
我感觉M1和Y0 的时序还是有点问题,大家看看,M0接通的一个扫描周期里,Y0线圈通电,同时Y0触点也接通了,此时M1线圈也通,怎么在时序图里面没有接通呢?总感觉绕来绕去有点不好理解,M1和Y0互相制约,就是不知道先后顺序.真的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么简单吗?那我这两个月就算白学了,我是感觉有点不好理解,特别在这里扫描周期体现的很淋漓尽致,大家也分析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时序图没错,就是X0按下开再按下关的程序

网友F:
留言收到,已回复。

网友G:
莫工说的对,顶一下,这个梯形图是利用扫描周期来控制的

网友F:
可能我忘了一句话:FX中,程序是批处理运行的——执行程序时,是顺序从0执行到10的(上图中)。所以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时,Y0的接通,不会使M1接通,正如楼上所说。
    早几年,我用FX编过两个顺控程序,也是看编程手册估摸着用的。我喜欢把一些问题或概念简单化,使自己好懂。我虽懂的不多,但在这论坛上,曾通过后台留言或邮件,为初入门的朋友解释过几个问题,就是凭的这点。
    2004年,还想过要把一些体会,编成书稿的,只是不懂现在的热门,如通信、触摸屏、变频器控制等(没等到机会),后作罢。

    我的一个帖子“《电工论坛》的一篇 PLC 初学帖子”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0133,不知可否作参考。

网友H:
分频电路利用PLC的工作方式实现的

网友I:
很巧妙,不实用,有卖弄之嫌.

网友J:
像這樣類似寫法很多

网友K(2007-07-05):
单键启停控制嘛,有好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L:
请注意这种扫描顺序与自锁,解锁的关系,个人感觉其用处很多的:尤其在运动控制中到到达某点或者达到预定行程时.

网友M:
请问在实际中使用 效果会不会稳定呀 我们控制按钮离PLC有30米远
会不会产生干扰不稳定 误动作呢

网友N:
单个按钮控制起停

网友O:
To 改行3次:
你的程序比较简单实用,很适合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P(2007-08-05):
很巧妙,不实用,有卖弄之嫌

网友Q:
顶,还有这么多方法

网友R:
PLC不是继电盘控制,在PLC控制时你的程序M1是不会动作的。而且你的程序好像有问题。Y0被自锁了不能断开

网友S:
Y0是可以断的哦!时序图是没错的!在MO第2个脉冲是切断Y0!但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个人觉的这样的写法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T:
你首次按X000按扭,那么Y000将接通并自锁,
再次按X000按扭,M1将会顺间ON,那么Y000将会OFF,

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可以用在简单的电动机起动及停止!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U:
起停电路,很巧妙

网友V:
单ON双OFF,用ALT轻松搞定

网友W:
你这程序..一启动马上就停了..你当然不理解...你加上一个定时器..你一下就白了...

网友X:
这应该是二分频电路吧

网友Y:
一试便知

网友W:
启停电路~~~

网友Z:
不推荐这种电路,太冒险了,安全性完全寄托在硬件上面...

网友(2008-04-07):
不喜欢搞这些,容易出事,吸引眼球的东西

网友AA:
像这种按一下开按下关的控制,有很多方法实现的,是很基础的东东

网友AB:
还是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AC:
这个图恐怕不安全吧,没试过,

如果单纯单键控制起停,用ALT不是很简单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