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变频器的频率调不上去

楼主(2007-05-28):
变频器的频率总是调不上去,当模拟信号加到20mA时还是35HZ,请问是啥原因,多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带了什么继电器这类的额外的元件,如果有的话查一下其它元件,有可能它耗用的过多电流或电压,那样的话模拟量的信号就会因其它元件的分压或分流是而衰减使频率无法达到模拟量最大值对应的最大频率。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B:
选择输入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这个要在变频器里设置好

网友A:
对了同时也要在变频器参数中设置好最大模拟量和最小模拟量值对应的最大频率值和最小频率值。

网友C(2009-03-01):
我看是你的频率最高设的是35

网友D:
1.面板调频率看是否能上到50HZ

2.看上限频率参数是多少

3.3楼说的方法

4.限流参数及转矩提升参数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