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6SE7021-8TP60 显示F025怎么处理?

楼主(2007-05-28):
 请问西门子6SE7021-8TP60 显示F025怎么处理?

网友A:
一般可能为主板或检测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B:
触发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C(2008-03-21):
还有别的答案没?

网友D:
安邦信高低压变频器.详情进入:http://www.ambition.com.cn

网友E:
1.L1相有无短路
2.CU板是否正确插入
3.SAFE OFF开关是否打开

网友F:
F025,F026,(F027不太见)是西门子6SE702机(无论是变频器还是伺服控制器)的常见故障,问题几乎都在相应的驱动电路上,F025是在U相,F026是在中间V相驱动电路上器件有问题,F027在W相上(不太见到),故障的原因多为相应电路有器件老化或损坏,多为光藕老花,稳压管损坏,,,,,你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G:
楼上说的对,驱动坏的最多

网友H(2010-06-01):
F025,F026,F027是西门子6SE70的常见故障,F025是在U相,F026是在中间V相,F027在W相上对地短路。故障的原因多为相应电路有器件老化或损坏,多为光藕老花,稳压管损坏,或者动力电缆有破皮等,我们此类故障一年要碰到好多!有一些经验!欢迎联系!!15810513352

网友I(2010-07-20):
我遇到过IGBT击穿的情况造成报F025、F026、F027故障,当然都是和U、V、W相相对应的

网友J:
缺项,看下驱动板

交流QQ 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