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ABSD指令

楼主(2007-05-28):
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ABSD指令的用法,不甚感激!

网友A(2011-06-25):
ABSD      D0      C0      S0       K64

ABSD 绝对值凸轮指令

D0表示开通点和关断点的数据寄存器

C0是计数器

S0是输出点

K64是设定凸轮触点的对数

网友B(2015-03-03):
ABSD      D0      C0      S0       K64

ABSD 绝对值凸轮指令,还有DABSD形式

D0表示开通点和关断点的数据寄存器,从D0开始,D0表示第一个触点S0接通的导通起点时间,D1表示第一个触点S0断开的断开时间,以此类推,知道64对寄存器决定64个S。当然了,D要先设定好。

C0是计数器。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注意满足循环必须用有零点的形式。

S0是输出点

K64是设定凸轮触点的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