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伺服电机的恒转矩控制

楼主(2007-05-28):
大家好,我使用松下A4系列伺服电机运行于转矩模式作恒转矩加载,通俗点讲,就是用伺服电机作为旋转负载使用,要求加载力必须恒定,波动要小,而动力源的转速是实时变化的。我们在使用中发现,随着转速的变化,加载载荷波动很大,无法实现恒转矩。比如,我给伺服电机设定的转矩是50N.M(加NEUGART星星齿轮减速机后),但使用中由于转速的变化,加载转矩会在30~80N.M之间变化。无法解决,苦恼中!

网友A:
中间加了加速机在转速波动时会将其惯性力引入,所以不准,建议直连试试。而且此种应用中,伺服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再生的能量一定要释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