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浮筒液位计问题

楼主(2007-05-28):
大家好,我是搞石油的,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检测的物料性质一直没有变化,但是浮筒液位计检测的液位慢慢地偏低,且偏差值越来越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弹簧的质量不行,或浮筒上挂料增多.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浮筒,有没有可能是内筒漏了?

网友C:
浮筒内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偏低啊,浮筒往上走?很奇怪阿。

网友E:
请问是外浮筒还是内浮筒?

网友F:
浮桶内漏往下走兄弟
你可以重新标定下

网友G:
拿出来重新设定

网友H:
请问是否为智能的?

网友I:
这种帖子别回,有可能是偷油的在投石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