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的炉管壁热电偶问题

楼主(2007-05-28):
在加热炉的炉管壁热电偶能否点焊.或者说从仪表安装有没什么规范?那位同行了解说一下.

网友A:
最好不要点焊

楼主:
工艺反映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B:
因该可以吧,不过首先将热电偶的丝抽出来,将热电偶的保护管和炉壁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