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地线当零线用后,地线还能不能起保护作用

楼主(2007-05-28):
如题。

网友A:
在变压器的低压段地线和零线是接在一起的,问题是你接在那个部位?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又不同。

楼主:
是家庭用电,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只有空开。

网友A:
危险!!!
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B:
当然危险了,漏电一定挨电着

网友C:
如果供电系统的保护方式是接零保护方式,零线是可以当接地线用的

网友D:
家用电一定要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E:
不能,而且很危险

网友F:
具体看你怎么接了..什么系统型式.
一般PE保护线分出后.不应接用电设备零

网友G:
如果供电系统的保护方式是接零保护方式,零线是可以当接地线用的,如果是保护接地,不能用.

网友H:
供电系统变压器的零线接地-叫工作接地。家里用的地线叫保护接地,如果将地线做零线用那是很危险的,一旦接触不良哪用电器的外壳就全部带电。而且你也用不了漏电开关,根本就合不上闸

网友I: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不能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