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瞬间闪电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我公司是连续生产的企业,一旦事故停电造成的损失巨大。可是每年发生的35KV电网瞬间停电的事故都有3-5起,时间长短不一,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也是我公司的顽疾,无法避免。我公司主要的设备是10KV空压机,和一些发酵罐,不知各位高手对此是否有良策可以帮助解决?

网友A:
应该采用双电源,一路停电另一路由母联投入继续供电.主要电机应该采用来电自动启动控制回路.

网友B:
楼上的李工说得不错,能觉得长时间停电问题,但根据我们经验,瞬间停电,双电源切换时间比较长,双电源还来不及切换,空压机就停机了。

楼主,我是上海兰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的刘工,我们的DC-BANK抗晃电系统即是针对动力设备晃电.瞬时停电的问题的专用设备,如您有兴趣,可以来电021-58344868,或者登陆网站www.lanchen.com.cn查询相关资料。

网友C:
投诉电业部门也白搭,国情,无奈

网友D:
   损失大的话,,,应取足证据,诉诸法律.虽然难些,毕竟国家有电力相关规范及法律了
   呵呵.常频闪的话,配相关设备东东吧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电同样要求严格,双电源供电。但还是出现电源闪断。后在低压进线断路器上加装延时跳继电器(30秒可调),问题解决。

网友E:
投诉无用,国家电力公司,吗身份,开玩笑。

楼主:
 楼上的李工说得不错,能觉得长时间停电问题,但根据我们经验,瞬间停电,双电源切换时间比较长,双电源还来不及切换,空压机就停机了。

楼主:
我公司空压机跳闸的原因应该是:1、线路瞬间失电,空压机电机电压消失;2、失电后电动机由于惯性而继续运行;3、电网来电电动机再启动,启动电流大,导致电动机的开关过流保护而跳闸,甚至越级导致变压器跳闸而造成整个公司停电;4、空压机是带载满负荷启动

网友F:
不单瞬间停电,还错锋用电,强制拉闸,如不错锋停电7天处罚

网友A:
低压进线断路器的失压跳闸线圈应该去掉,企业低压进线断路器多的,电工送电跑不过来.

网友G:
供点部门应该有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H(2007-07-27):
办公室有4台电脑。6个接触开关。经常发生跳闸。但是又马上来电了,同一个总开关。为什么只有一个办公室这样。隔壁怎么没事。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