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硬件组态求助

楼主(2007-05-29):
有关硬件组态方面,向大家请教一下。
   第一步,先进行硬件组态:先安装支架导轨RACK  300--Rail
           然后依次安装电源模块,CPU模块,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数字量输出模块,然后保存
           (数字量输入模板地址范围0--3,数字量输出模板地址范围4--7)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编程时,
           所编的地址范围 应满足上述要求,超出此范围应该认为是无效的,是这样吗?
   第二步,新建一个文件名,插入一个S7程序,找到OB1后,就可以在这里面编写程序了,注意输入输出
           地址范围不可超出0--3,4--7是这样吗?
   第三步,每次写完程序,下载到PLC,就意味着已经将程序保存到315-2DP的MMC卡里了,同时,
           PLC必须处于STOP状态。是这样吗?
   可是有人认为 :用菜单命令plc>dowload 并不能将程序保存到MMC卡中,还需用菜单   命令plc>copy ram to rom 才能将程序保存到mmc卡中。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学习!

网友:
哈哈,既然能问出这么多问题,还是自己多试试,经验都是来源于现场

不会,学习!

网友:
1,IO地址可以自己定义,根据PLC支持,不一定由0开始

不会,学习!

网友:
2,编程时当然根据定义的地址来编程,要不给什么编程

不会,学习!

网友:
3 下载程序,cpu不一定要STOP,RUN状态一样可以下载,软件需要停止运行而已无须手动停止

不会,学习!

网友:
4,copy ram to rom  这个没有必要。只是建议第一现下载硬件配置,第二下载程序 (在管理器窗口),全部下载即可